M3新板电源和地短路

楼主:
做了3个板子,均出现M3电源-地短路现象,板子连上电都做不到,丢人啊!
第一个板子采用LM3S2793,3.3V与地之间短路,拆除板上其他器件,就剩下M3没拆了,问题依然存在;裸板不存在短路情况;核查M3的管脚定义没有问题;上电后电流超过1A,M3高温。
第二个板子采用LM3S5P36,3.3V与地之间短路,;裸板不存在短路情况;核查M3的管脚定义没有问题;上电后电流超过1A,M3高温。
第三个板子依然采用LM3S5P36,3.3V与地之间短路,;裸板不存在短路情况;核查M3的管脚定义没有问题;上电后电流超过0.7A,3秒后降至0.4A,M3中温。
万用表测试购买的LM3S2793芯片VDD与GND之间阻抗超过1M,不存在短路。
求解?

网友:
诡异,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焊接分别是两个公司做的,应该不是焊接问题。
并且我通过电子放大镜仔细看过M3的管脚,没有发现粘连存在。

网友:
这两颗之前用过'没遇到问题''直接测试未焊接的新片试试

网友:
我直接测试过购买的新片LM3S2793,其VDD与GND之间阻抗超过1M,不存在短路。

网友:
购买的新片,可以直接通过jtag下载程序吗?没有其他特别要处理的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图贴上来先看哈,如果原理没有问题。肯定就是焊接有问题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CPU引脚问题,LZ可以把CPU吹下来,再测试一下。这样问题就很明显了嘛。

网友:
楼上两位讲的很有道理,我都分别试试,稍后报告情况。

网友:
这是第三个板子的原理图,已经去除了与主题无关的部分。
请纠错:(

网友:
建议示波器看一下3.3V电压波形,看看上电瞬间有没有过冲

网友:
估计是你的外围器件有问题。一定没有用正品,是假的

网友:
建议你先一步步焊接新板,比如先焊接电源,然后测试电源输出是否正常,然后焊接主控M3,再焊接外围器件,这样好定位到底是板子的问题还是器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
稍后一一回复大家,请大家把可能性都摆出来,谢谢

网友:
电源短路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了,可能一个电容电阻坏掉了就短路了建议你拿空板慢慢加元件试吧

网友:
楼主洗板用的是什么洗板水?洗干净了没有?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板子没完全洗干净。。。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晚点回复大家啊

网友:
楼主先那刀把不应短的短了,用刀刮开

先让芯片工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