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这个中断是怎样产生的

在用串口的时候 出现的异常 现在应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
听说一般是地址越界,我在使用JLINK在线调试时会遇到,但是直接执行代码却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串口执行的时候 就出现了  我用的 两个串口的中断接收 com1 com2
com2接收PC然后给com1
同事com1 又中断接收 终端设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