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SP430之Timer_A

楼主:
        MSP430F2xxxT_A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有3"捕获/比较寄存器",定时器(T_A)"捕获/比较寄存器"(CCRx)工作是相对独立的.

计数器TAR三种模式(增计数,连续计数,增减计数)。分设置MC1MC0位,设置后,T_A就开始计数了。上电默认为MC1=0MC0=0为停止。
那么欲定时一段时间周期的话,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是T_A计数,计到一定值产生T_A中断;

      二是用CCRx和计数值比较,一致的话产生CCRx中断.(比较模式,也是上电默认模式)中断。每当一定的时间间隔都会产生中断请求,那么,需将下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当前的中断程序中加到CCRx中。

     见程序:

  1.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TACTL=TASSEL1+TACLR; //SMCLK=VLOCLK=12KHZ,清楚TAR
    CCTL0=CCIE; //中断允许
    CCR0=50000; //方波频率:1m/50000
    P1DIR|=BIT0;
    TACTL|=MC1; //连续计数
    _EINT();
    _BIS_SR(LPM0_bits);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BIT0;
    CCR0+=50000;
    }

网友:
首贴!
给你个奖励,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要在中断里重新赋值CCR0呢?

网友:
能不能讲讲另种方法

网友:
第一次发贴,谢谢版主的鼓励。

网友:
怎么不好使啊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CALBC1_1MHZ;  //g工作频率
        DCOCTL = CALDCO_1MHZ; // 设置工作频率
        TACTL=TASSEL1+TACLR; //SMCLK=VLOCLK=12KHZ,清楚TAR
CCTL0=CCIE; //中断允许
CCR0=50000; //方波频率:1m/50000
P1DIR|=BIT0;
TACTL|=MC1; //连续计数
_EINT();
_BIS_SR(LPM0_bits);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BIT0;
CCR0+=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