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啊,为什么不能用开关实现正反转,谢谢

楼主: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g2553.h"

void Rturn()
{
    P1DIR=BIT0+BIT2;
    P2DIR=BIT0+BIT1;    //使  P1.0 P1.2 P2.0 P2.2为输出端//
                       //正转:A高  B低  C低  D高;//

    {
        P1OUT=BIT0;
        P2OUT=BIT2;
    }
}
void Lturn()
  {
    P1DIR=BIT0+BIT2;
    P2DIR=BIT0+BIT1;  //使  P1.0 P1.2 P2.0 P2.2为输出//
                     //反转:A低  B高  C高  D低//

    {
        P1OUT=BIT2;
        P2OUT=BIT0;
    }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char S;
P1DIR=BIT3;
P1OUT |=BIT3;
S=BIT3;
if(S)
{
   Rturn();
}
else
{
   Lturn();
}

}
开关不能控制啊?

网友:
请给你的判断按键和执行正反转的代码段程序加个死循环
还有S=BIT3;这一句写漏了,改为S = P1IN & BIT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给那二个加上死循环啊,我才在学这个,谢谢啦

网友:
while(1)
{
    S = P1IN & BIT3;
    if(S)
    {
        Rturn();
    }
    else
    {
        Lturn();
    }
}

慢慢来,别心急~

网友:
那实现正反转的那二个函数要不要死循环啊?

网友:
那两个函数不要死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很感谢啊,主要是我才学了三天,要参加省里的电子大赛,所以有点急,呵呵,师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谢谢

网友:
过来,我帮你打通任督二脉

网友:
好奇问一下,你们省赛的题目是什么?

网友:
哦,暂时不清楚,反正是跟模电挂钩的
问一下,那个怎么没法驱动啊,只是刚运行的时候他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你总不能老去拨开关吧

网友:
还是一动不动啊?

网友:
师兄啊,你就看看吧

网友:
慢慢学咯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