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周法测速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测周法测速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测法?

网友: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
例如测汽车的车速,测量车轮在某时间内的转动的圈数(周),再由车轮周长计算它的速度。

参考方法:在车轮上搞个开关,车轮每转一周,开关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
周:即为周长*圈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拜托,不要误导人好么,周指的是周期

网友:
测速有测周法和测频法。测周法针对低速精确测量,测量的是连续两个信号脉冲的间隔周期。测频法针对高速精确测量,测量的是固定时间周期内检测到的信号脉冲个数。通过相应的计算可以得出信号发生的频率,周期,转速,位移,温度,电压等等。
不管哪种测量法,都需要被测对象有信号脉冲输出,通过预先的设计估算信号频率的发生范围。
如果信号的频率较低,采用测周法,就用较高频率的时钟对这个信号进行计数,当有上升沿(或下降沿)到来时,开始计数,等到下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到来时,取得计数值,然后重新开始计数下一周期。取得的这个数值就是被测信号的周期。这样就可以较快速准确的检测被测信号周期。
如果被测信号频率较高,用测周法在一个信号周期内可能就计数较少,容易产生较大误差,就可改用测频法,比如固定1s时间开始计数信号脉冲数,1s结束取得计数个数,这就是被测信号的频率,可以换算成相应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