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电压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用户短路0-10V标准电压,我该怎么保护此电压呢?

网友:
短路检测,输出控制

网友:
加一个自恢复保险就行了,电流大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网友:
想快速保护的话可以用限流电路,简单处理可以使用规格适当的自恢复保险,但大电流的自恢复保险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