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中管脚上拉电阻(弱上拉)的设置方法

楼主:
在使用 Altera  FPGA 时候,根据系统设计需要在管脚的内部加上上拉电阻。Quartus II 软件中在 Assignment  Pin Planner中可以设置。具体过程如下:

1.  在菜单 Assignments 中选择 Pin Planner

2.  在弹出的Pin Planner界面的All Pins区域里点击鼠标右键,找到 Customize Columns

3. 在弹出的Customize Columns对话框的左列表框选择Weak Pull-Up Resistor,再点击,把Weak Pull-Up Resistor添加到右列表框,这样在Pin PlannerAll Pins区域里就有一列Weak Pull-Up Resistor的设置项。

4. 再把需要上拉电阻的Pin在其对应的Weak Pull-Up Resistor列的位置双极鼠标左键,就会弹出一个Off/On的选项,选上On就可以了。

5.  重新综合布局布线生成新的下载文件即可生效。此上拉电阻式弱上拉,Altera 没有下拉电阻选项。

网友:
多谢分享,暂时还没用到这个,正学习中

网友:
弱上拉,在实际电路设计用的比较多,比如哦I2C总线。OC门等等

网友: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1. 在OC门中,上拉电阻提供集电机电压和电流。
2. 在普通CMOS或TTL中,上拉电阻的作用:
          a. 为输入端口,提供明确的电位。
          b. 输出端口上拉,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