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机蓝牙控制外部设备

楼主(2012-07-12):
如何用手机蓝牙控制外部设备
我想用手机蓝牙来控制灯牌的亮度,需要掌握什么知识?
1,如何编写一个手机软件,来实现控制?
2,在灯的硬件方面,用什么元件来接受蓝牙信号,蓝牙适配器?
求指教!!!
知识
如何
手机蓝牙

网友A:
帮你顶下,没用过蓝牙这方面的东西,要实现手机控制得根据手机的操作系统选择编程语言呀,编写手机上使用的应用程序。蓝牙接收器的话我搜了下淘宝,有卖串行蓝牙模块的,使用起来应该比较简单,我用手机上网也没有仔细看,如果用蓝牙适配器估计会麻烦些

网友B:
蓝牙无线串口模块HC-0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编写安卓系统的应用程序,你有知道哪些参考的资料吗?对软件方面知识暂不了解,所以寸步难行。有推荐的网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美女~~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没用过安卓的,可以找些相关视频教程、编程书籍什么的看看,坛子里也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916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