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
小弟初学!请求各位帮我一下。共阳数码管

module LED(data,sel);
output[7:0] data;
output[7:0] sel;
wire [7:0] data;
wire [7:0] sel;
assign sel=8'b11111111;    //位选全部打开
assign data=8'b00000000;
endmodule

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啊???

请允许我的无知,我真的想了好久。

网友:
请给出你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是上面的图吗,他的位选和段选接IO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sign sel=8'b11111111;    //位选全部打开????????
你用是PNP三极管,要使是三极管打开,应该用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噢  是用低电平  但是还是不亮啊!  悲催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是不是在引脚分配的时候分错了。你再检查一下呢。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数码管好坏,直接用电池驱动判断。

然后确认数据输出正确!

网友:
谢谢给位了,原来是要短接一个东西才可以。

网友:
哥们莫急躁,,学技术还是要沉下心来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数码管需要短接啥东西?这么奇特!

网友:
是板子上要短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知道了。

网友:
你来论坛还是有收获的饿。大家七嘴八舌把你的问题都挖出来了。

网友:
楼主 你那个数码管要短接什么 感觉没见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段选是连接到245上的。245的oe端要短接到地,所以要短接

网友:
不是数码管短接,而是驱动要使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试验几次,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