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 M3的供电设计概述

楼主:
TI LM3S M3的供电共有4组:

3.3V数字,用于I/O供电和内置LDO供电,一般标号为VDD,需要外置供电提供;
1.8V,一般标号为VDDC,为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直接连接到LDO管脚。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如LM3S9B96 Rev B1);
3.3V模拟,一般标号为VDDA,用于模拟模块供电,如ADC 模拟比较器等,一般提供更干净的3.3V供电,VDDA和AGND之间需要就近放置去耦电容0.1uF。需要外置供电提供。
VBAT,为3.7V单节锂电池供电,用于具备休眠模块的M3,为休眠时RTC和寄存器提供供电。
另外,与电源相关的还有复位RST_N、休眠信号输出HIB_N、唤醒输入WAKE_N这三个管脚,特别要注意,按照芯片手册的要求来处理。
请大家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总觉得已经很全面了。
可以参考一下 Stellaris System Guide

网友:
【更正一楼】

“1.8V,一般标号为VDDC,为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直接连接到LDO管脚。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如LM3S9B96 Rev B1);”
更正为:
“1.2V,一般标号为VDDC,为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产生的电压输出为1.235~1.365V之间——可能是为了增加负载所以提高了输出电压),直接连接到LDO管脚即可。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如LM3S9B96 Rev B1);”

网友:
上图所示,为Fury和DustDevil家族电源结构示意图,这是通常的电路接法。
下图所示,为Sandstorm家族(也就是早期的LM3SXXX)的电源结构,相对比较简化。模拟电源没有独立出来,LDO输出在内部已经连接到内核。

摘自周立功文档《第1章系统控制(SysC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