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焊板过程】 »板子焊接

楼主:
焊CPU

1、先把它固定了。

网友:
这个PP已经焊好了

网友A:
老兄干的很快啊。我的只是焊好了mcu。

网友:
焊好的CPU

网友:
焊得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舍不得用焊锡丝,所以,板子焊得很难看。等焊完了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细心的话,可以和机帖相近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干的很快啊。我的只是焊好了mcu。

加油哦

网友:
很犀利,感觉还是一开始就统一焊接比较好。

网友:
这是几层板子 好像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是哪家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tbytyn清楚,是他寄来的板子

网友:
楼主是怎么把焊盘上多余的焊锡去掉 啊?我以前用铜网,楼主说一下自己的方法呗!

网友:
就是烙铁了,
一般是:焊点不光亮,上点松香;焊点锡多,烙铁擦一下,再蘸

我有个很好的烙铁,白光。跟了我十几个年头了。买的时候相当贵啊,那时候钱值钱,光一个烙头就85块,真是舍不得,最后还是把心一横:买!

网友:
工厂的小师傅们对于锡多的办法是:烙铁加热后,立即把板子“ke”一下,焊锡就掉了。
我不采用这种方法,怕把板子碰坏了

网友:
2层,是深圳嘉立创做的,速度很快,从开始做到拿到货只要了4天

网友:
11楼,弄些铜线攒点焊锡膏,搭上去用烙铁融化多余焊锡,铜线会吸走融掉的焊锡

网友:
用吸锡线还是很方便的。
烙铁头吃锡好的话,可能会少用些。焊点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