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的ADC12

楼主(2012-07-13):
msp430f149 的ADC12
同志们用msp430f149 的ADC12测量的电压值准确不?
我设置的是使用内部AVCC 怎么感觉像是2.5V
然后我用外部的输入AVCC电压值才比较准确 (还是有点误差)
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电压

楼主:
AVCC是3.3V吧

网友A:
片外3.3,片内可以设置,误差应该是有的,如果需要精度高的要求可以加一个ad芯片。我现在在做24位ad,想做个6位半的电压表。可以一起学习哦。

网友B:
我尝试接外接参考电压5v,也测不准

网友C:
选择外部3。3、内部的有2.5、1.5.测试的还是蛮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