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问题

楼主:
我电脑上有两个IAR版本,仿真都不行,一个是:IAR 4.20       另一个是:IAR 5.30
我用的仿真器是:FETUIF的,

我用低版本的仿真F149出错

我用高版本的仿真F5438也出错。

难道是驱动出了问题吗??

试了一下launchpad仿真G2正常,用launchpad上面的EMULATION来仿真MSP430F5438,报错说是没有找到驱动。我又CCS试了一下,

报错还都是: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我很无语了,请高人指点。

F149

F149

网友:
F149仿真可以用了,

F5438仿真还老是出这样的错,求高手说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
LaunchPad 试验板支持双线Spy-Bi-Wire,确定你的其他器件是使用的双线连接,而非标准JTA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一个FETUIF      和SBW方式都试过了,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在IAR 和CCS v5 上面都试过了。我昨天下载都还正常,而今天就不正常了,一直报错:没有找到时驱动(或驱动不支持)。晚上再回去重新装一下驱动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的F5428蕊片出了问题。我重新焊了一块F5438A,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FETUIF仿真器,上电红色灯一直亮(正常),绿色灯不亮了(不正常)。电脑可以识别到设备,
我想问一下,那个绿色的灯是什么作用,有知道的么?

网友:
一个是Power指示灯,一个是调试模式指示灯

网友:
今天我用SBW又给新焊的板子下载程序(没成功),之后再用正常的仿真器也同样无法仿真了,,这是个什么情况?让人费解。提示: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和电源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正常的,指示灯会亮,而且电脑能找到驱动。我今天就是用的BSL下载了,仿真器让人很无语啊,不知是我的电脑的原因还是其它。。。。。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哥们,驱动装上了,可是没有办法下载,也很纠结。
更有一个哥人还在惨一点,(驱动都安装不上)。CCS v5 也装不起(CCS带有驱动,本想用这个软件来装上驱动),
现在全实验室的哥们都全部改用BSL下载了,呵呵。费解啊,
但还有一个哥们,最惨的(BSL都莫法用),现在正在重做一下板子来测一下。
以前都好好的,最近全都出了问题。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