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chpad g2553频率测量

楼主:
做一个lauchpad  g2553频率测量,但是编译总是出错
谁能给个程序参考下,频率捕获的

网友:
呵呵,慢慢调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
         if(j>1)
         {
           j=1;
           end = TAR;
           if(end>start)
             width[time++]=end-start;            //time在此++
         }

         j=2;
         start =TAR;
         TACCTL1 &=~CCIFG;
         if(time>=32)
         {
           CCTL1 &= ~CCIE;
         }
       }
       break;
      default:j=1;
      break;
  }
}

说这个#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没有定义。。。。不懂了,前面都已经有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还需要定义么?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delay.h"

void sys_init(void)
{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
  P1DIR |=  BIT4  + BIT6;
  P1SEL |= BIT1;
}
void cap_init(void)
{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MCLK , CONTINUE , CLEAR
  TACCTL0 |= CM_1 + SCS + CAP + CCIE + CCIS_0; // rising edge , synchronous , capture , interupt enable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ys_init();
  io_init();
  cap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P1OUT ^= BIT6;
    delay_ms(30);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apture(void)
{
  P1OUT ^= BIT4;    //  输出频率是捕获频率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