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控放大器(增益)设计方案!

楼主:
参数可以自己选择, 器件最好TI的 我主要是想学习原理,各种资料也行,先谢谢啦

网友:
有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选用集成式程控运放放大器,这种运放带有数字接口,可根据接口的逻辑变化来决定增益。 二是采用普通运放配合模拟开关来实现,用模拟开关来切换反馈电阻的阻值,这样也就实现了程控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TI的官网找到PGA的具体型号以及相关的应用手册,应用时请注意不同增益档下带宽会有很显著的变化,需保证在最大增益档下用户刚兴趣的频带内能够保持常量增益,不被衰减。 focus.ti..//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analog&familyId=1614&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我主要是想了解AD转换部分,怎么采集电压,显示放大倍数,频率,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