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的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
AD上的VREF+、VREF-、VEREF+、VEREF-这四个什么区别,还有外部参考电压怎么接?外部电压接近AD采样口要一个缓冲电路吗还是直接接进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使用内部参考源VREF+还要把他输出来然后输给VEREF+才算使用了内部参考源。还是直接软件设置使用内部参考源,就不用去管他了,AD就在那边采用内部参考源了。

网友:
楼主务必去看器件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