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驱动12864有显示单但及其微弱,根本看不清楚,求解决???

楼主:
/***********************************************
**** LAUNCH PAD 学习之GPIOINT ***
**** MCU: MSP430 ***
**** 作者:孙祖祥 ***
**** ***
**** ***
**** 2012.05.24.20:16 ***
**** 实验现象:LCD ***
**** ***
****P1.0~P1.7 数据口 P2.0 P2.1 P2.2 en rs Psb ***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Grac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able[]="EE-LaunchPad";
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int com)
{
        P2OUT&= 0xfd;
        P1OUT = com;
        delay_nms(5);
        P2OUT|= 0x01;
        delay_nms(5);
        P2OUT&= 0xfe;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int dat)
{
        P2OUT |= 0x02;
        P1OUT = dat;
        delay_nms(5);
        P2OUT|= 0x01;
        delay_nms(5);
        P2OUT&= 0xfe;
}

void disp_12864(uchar addr,const uchar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_com(addr);
        for(i=0;i<(num*2);i++)
                write_dat(*(pt++));
}

void init()
{
        //PSB=1;//并口模式
        P2OUT |= BIT2;
        delay_nms(15);
        P2OUT&= 0xfe;
        delay_nms(5);
        write_com(0x30);
        delay_nms(1);
        write_com(0x08);//清屏
        delay_nms(1);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关光标
        delay_nms(1);
        write_com(0x01);//光标右移
        delay_nms(1);
        write_com(0x06);//第一行显示位置
        delay_nms(1);
}

void main(void)
{
//        CSL_init();        //Grace初始化配置,包含头文件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REN |= 0X0F;
        P2REN = 0XFF;
        P1DIR |= 0xff; // P1.2 output
        P2DIR |= 0xff;
        init();
        while(1)
        {
        disp_12864(0x80,table,6);
        delay_1ms();
        disp_12864(0x90,"测试",6);
        delay_1ms();
        //while(1);
        }
}
从屏幕的侧面看有微弱的显示,对光我接地,wr也接地。调好几天了,第一次用430.还有就是430系列的F  或者G 之类的寄存器都是通用的吗,如何配置外部晶振,求解?谢啦

网友:
液晶对比度调了没有?

网友:
这个是液晶驱动的电压是5v,而单片机的输出电压3.6v,所以不能驱动液晶

网友:
只要有字基本程序就没有问题

网友:
要调对比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种情况,第一,可能是驱动电平不够,单片机输出信号加上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再去驱动液晶。
第二,是液晶对比度的问题,调节对比度

网友:
显示微弱的话只是对比度的问题,不会因为驱动电平达不到而显示的微弱,别忘了数字信号只有有和无,没有强和弱之分。如果驱动不够根本不会显示

网友:
能够驱动就说明数字信号是好的,那么就应该是对比度没有调吧,你再看看你买的12864的供电是多大的,如果是5V而供给3.3V也是很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对光的问题,我直接接地了,并且接104调了依然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对光问题,是电压问题,我解板子上的VCC上了,而VCC是3.7的,所以特别暗!此楼正解,非常感谢!

网友:
LCD没显示???

网友:
液晶驱动电压不够,加5V试试

网友:
我的接的5v显示也是很模糊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调后面的滑阻

网友:
因为你是不是3.3V供电?换成5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