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长距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测长距应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
多长啊?几米?几十米?还是几百米?说具体点儿呗,远距离测距好像用激光的比较多吧!

网友:
1、接触测量。这是最原始的了,也是最有效的了。就是用尺子比了。
2、非接触主动式。由测试点发射有固定速度的载体,并能被被测体反射,如发射电磁波、声波……
3、非接触被动式。象测量宇宙星体的距离了。这个可以用几何法,也可以用电磁波(光)法。
4、我不知道的方法。

网友:
多长的距离?有什么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