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液晶屏上抖动的条纹

楼主:
如何去掉液晶屏上抖动的条纹干扰?感谢大家给的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可能是接触不好,重新检查线路连接。
在程序下载后,多重复几遍单片机复位操作能去掉条纹

网友:
哪一种LCD?动态扫描式的TFT?

不同的LCD,有不同的着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