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波测量井下液面的深度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用声波来测量井下液面的深度,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声源或者什么发声装置?

网友:
有专用的超声波换能器,液位测量用的,属于制式工业产品,价格比较高,要求较低时可采用倒车雷达用的换能器,但作用距离较短,关键是工艺方面无法满足工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