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IO信号在PCB上对应的fpga脚为全局时钟

楼主:
     各位大侠,晶振的时钟为main_clk,将该时钟分频后得到AD的时钟AD_clk,但是在实际的电路图中,我AD_clk连接在了fpga的全局时钟对应的脚上面个,综合的时候报错,好像是普通的IO信号时不能连在全局时钟上面的,现在肿么办!!!!!!!!!!!!

网友:
若是Xilinx的FPGA,在ucf文件里加一句试试:

NET "AD_clk"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网友:
如果你是ALTER器件,使用专用CLK信号作为普通IO输入,直接QUARTUS的DEVICE 菜单里面配置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