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LOCLK 频率的问题,请求大侠

楼主:
我想知道VLO的频率,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吧P1.0 设为ACLK输出。书上说ACLK 是用LFXT1 的,我就把LFXT1设为VLO。逻辑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我用示波器测出来的频率大概是27K,不是书上说的12K 啊!?怎么回事?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BCSCTL1 |= DIVA_0;                                       // ACLK不分频
  P1DIR |= 0x01;                                                 // P1.0 outputs
  P1SEL |= 0x01;                                               // P1.0  ACLK output
  while(1);
}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了,大概是24K 25K这样子,没有27K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最新版本的lunch pad,大家知道用的是msp430g2553的芯片

网友:
我刚才验证了一下你的程序,10.8k
没问题,VLO没那么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有错漏的,不过也发觉不是很精确的12K,不过不是24k,12K左右没错。

网友:
出厂校准的,不会差那摩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VLO怎么校准?

网友:
VLOCLK本来就不是很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不是2553的32k'晶振吧 那个给了个32k晶振,,是不是没焊上 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后来测出来是12K啦,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