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软件中菜单栏project里面的选项少了怎么回事 ?? 有图。。。求指教~~

楼主:
如题、

网友:
现在没打开CCS

不过告诉你一个办法,如果确实是配置弄乱了话
就是把你的工作目录删除,CCS启动的时候就会重新建立一个,这样就会重新回到默认的CCS配置。
不过一定要注意,把您工作目录的project工程文件目录拷贝出来备份再删除工作目录吆,别把你的工程文件给删了

网友:
应该是配置问题或者插件装的不全。配置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回复 网友B:

3Q...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遇见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删除工作目录呢

网友:
file 文件夹下有import 和 export可以导入和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