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问题

楼主:
 请问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greate   debug server"

网友:
应是仿真器的事

或驱动没装好,或没接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是电脑自动安了,我用的是launchpad板子,仿真自带的,应该接好了的。

网友:
你的CCS装了MSP430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工程的时候有选430的,但安装的时候没见过要装430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