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我的救星、关于51MCU、ROM、EA问题

楼主:
51MCU中。用编译器将HEX程序文件载入单片机ROM里的时候,是将其放在MCU的内部存储器还是外部存储器呢?
还有,在EA置低的时候为什么单片机最小系统也还是可以工作的?
大神们请为小弟耐心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对于MCS51系带外部总线的MCU型号,如果带有片内程序存储器且容量足够存储运行程序,那么既可以将程序烧录在片内存储器上,也可以将程序烧录在容量足够的外部存储器上,运行时通过EA引脚进行选择,EA为高选择片内存储器,EA为低选择片外存储器。对于51的最小系统,如果是采用片外存储器的,那么EA为低时当然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恩。你讲解得很好,大恩不言谢!
但是还是有困惑哦,我的最小系统只有复位电路、电源电路、晶振电路、以及STC89C52RC单片机组成。我是先将单片机拿到单片机实验板上下载程序的,实验板上的电路图是将EA接高的。那下载的时候不就是下到了内部ROM了么?然后我将之插在最小系统上(我的EA是接地)为什么可以工作?EA接低不是意味着要执行外部存储器并且不在执行内部ROM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传统51,具体的还要看stc单片机文档了。
stc用一个特殊的位指示片外还是片内,默认是片内

网友:
楼上所说的情况当然是下载在片内,有的型号如楼主用的STC89系列其EA端带有内部上拉,除非你直接接地,用电阻接地的话未必能真正拉到低电平。如果EA端直接接地,那么芯片将执行外部程序存储器中的代码,这时如果没有外部程序器的话,芯片会根据P0口的状态(是随机值还是固定值要看你的具体电路)来运行,运行结果不可控。

网友:
佩服大神chunyang的耐心、到位、精确讲解!估计真的算不上真正接地了!我会好好自己分析!救星啊,这个问题可困扰了我好多天都没人能回答的这么好!大恩不言谢!!!(^_^)

网友:
也谢谢4楼。但不大懂

网友:
现在程序不大都用,内部的,外部不要管它。现在64K的FLASH都有,你的程序大于64K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只是一个测试程序哈哈哈

网友:
当EA接地时,单片机一上电,就从片外ROM的0000H地址读并执行程序代码。

当EA接高电平时(直接接Vcc),MCU一上电,先从片内0000H地址读并执行程序代码。当程序(PC值)超过片内ROM最大地址时,就会到片外读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