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不吝赐教 感谢您

楼主:
input CLK_IN;   //40Mhz
    input CLK_RST; //全局复位信号

    output SYS_CLK;//输出20Mhz时钟信号
    output MAC_CLK;//7.5Mhz
    output DIN_CLK;//60Mhz
    output CB_CLK;//80Mhz
    output SYS_CLK_D;//40Mhz
    output LOCKED;//时钟锁定信号,高电平锁定,锁定期间所有时钟正常工作

    wire RST;                                 //RST is the core reset signal enabled with high level
    wire LOCKED_OUT1;                         //Output of the DCM1 that activates after the DCM has achieved lock
    wire SYS_CLK;                                                             //Clock divide output of the DCM1 by 2
    wire CB_CLK;                              //Clock double output of the DCM1
    wire DCM2_CLK;                            //Frequency synthesizer output to the DCM1 by 2/3
    wire SYS_CLK_D;                           //The clock output same as input clock        of DCM1
    wire CLK_IN2;                             //Clock for generating MAC_CLK
    reg LOCKED;
    reg MAC_CLK;                              //Clock divide output of the DCM1 by 8
    wire DIN_CLK;
    reg lock_reg;
    reg lock_reg1;
    reg lock_reg2;
    assign DCM2_CEN=~lock_reg2;
    assign RST=~CLK_RST;                      //RST is the core reset signal enabled with high level.
    wire RST2;
         assign RST2=lock_reg2;

//Digital clock management block1 is used to generate clocks with the frequency
//of 20MHz, 40MHz, 80 MHz and 60MHz. The last one will be used as the clock to
//generator 7.5MHz.

wire clk_reg;
DCM1 U_DCM1 (
    .RST_IN(RST),
    .LOCKED_OUT(LOCKED_OUT1),
    .CLKIN_IN(CLK_IN),
    .CLKDV_OUT(SYS_CLK),
    .CLK2X_OUT(CB_CLK),
    .CLKFX_OUT(DCM2_CLK),
    .CLK0_OUT(SYS_CLK_D),
    .CLKIN_IBUFG_OUT(clk_reg)
    );

BUFG DCM2_CLK_BUFG(
    .I (DCM2_CLK),
    .O (CLK_IN2)
      );
BUFG CLK_BUFG(
    .I (DCM2_CLK),
    .O (DIN_CLK)
      );

endmodule
各位达人们,我想请问一下:XILINX中DCM部分??那么用Altera的板子,PLL该怎么实现啊 ??  尤其是  .CLKIN_IBUFG_OUT(clk_reg) 这个怎么解释啊 ?看不懂啊 ? 这个在Altera板子上怎么实线 ??感谢,万分感谢。小弟在做论文啊...OFDM系统

网友:
xilinx中的DCM与ALTER 的 PLL 功能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类似,关键是 .CLKIN_IBUFG_OUT(clk_reg) 这个怎么解释啊 ?看不懂啊 ? 这个在Altera板子上怎么实线 ??感谢,万分感谢。小弟在做论文啊...

网友:
   .CLKIN_IBUFG_OUT(clk_reg) 这个不是直接调用吗。

ALTER 的板子直接调用PLL模块,配置分频系数和倍频系数,即可输出需要的频率。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