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851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导!!我用AD9851产生波形,用的网上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但烧到单片机里之后,芯片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根本就没有波形,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芯片坏了?但我复位的时候会有0出现。谢谢啦!!!

网友:
最好把程序写上来,是不是频率没更新

网友:
谁说网上的程序没问题啊?网上的程序问题大了,大部分都不能直接用,即便人家用着没问题,到了你这儿硬件不完全一样,问题也是会出现的。 建议先看明白说明文档,自己参考网上的程序写出来,或者针对自己的硬件修改网上的程序,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