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60系列ram及ad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2个问题,

1、k60系列ram为128k,此外还有16k flex ram,但对我的系统来说,还是不够,文档中,提到对于FlexNVM  设备:用于高容忍度的数据存储或者传统 RAM的FlexNVM ,FlexNVM  ,我可以配置成ram用吗?

2、k60内部16位ad到底怎么样?转换速率到底是多少?文档中具体未提及,只提及转换时间实例长转换时间配置,短时间转换配置等,最短的提到为1.625us,觉得它和专门ad芯片还是没法比,请用过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FlexRAM可以配置为传统RAM 但是一般比较小 4K~16K吧
自带的AD很一般 官方网站好像有个AD转换速率计算器的小程序 可以下载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