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20AD 流过的电流问题?

楼主:
stc12c5620ad 外接11.0592MHZ晶振时,流过的单片机的电流达到18MA, 外围电路什么都没加,而使用内部时钟源 时电流在7MA左右, 相差为什么这么大啊,,这是正常的嘛?

网友:
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振荡,它们的差别不大。

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振荡器未起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小弟是新手,, 振荡器 没起震?  但是 单片机 正常工作啊,,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他不是有内部时钟源吗?就是那个内部的RC,和外部晶振的振荡器是两个时钟源。他的意思是晶振的那个振荡器没工作!

网友:
我有点迷糊了,  我用的是外部时钟源啊,这时单片机正常工作, 但测了一下 单片机VCC流过的电流是18MA ,能帮我再找找原因吗,谢谢了 急啊

网友:
把晶振的波形贴上来

---------需要楼主确认的是,换了晶振,它的耗电就大了!

                而与其它无关(如焊接、端口负载、电源电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