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此程序 pwm 控制灯亮度为啥不好使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TACTL=TASSEL_1+TACLR+MC_1;                                    //ACLK为时钟源,清TAR,增计数模式
  TACCR0=512-1;                                 //设定PWM周期
  TACCTL1=OUTMOD_7;                                       //CCR1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CCR1=555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TACCTL2=OUTMOD_7;                                      //CCR2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CCR2=28;                                   //CCR2的PWM占空比设定
  P1DIR|=BIT0 + BIT6;                                   //P1.2、P1.3输出,对应TA1,TA2
  P1SEL|=BIT0 + BIT6;                                  //TA1,TA2输出功能
  while(1);
}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点儿啊!不好使是哪儿不好啊!

网友:
TACCR1=555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55584太大了

网友:
/***************************
     UP MODE
  PWM控制小灯亮度
author:279827164
****************************/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uchar flag,dir;
volatile uint t0,t1;  //高低电平计数个数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0 = 100;
  TACTL |= TASSEL1 + MC_1; //UP to CCR0,SMCLK
  CCTL0 |= CCIE;      //比较中断使能
  CCR0 = 100 ;

  P1DIR |= BIT2 + BIT0;

  __enable_interrupt();
  for(;;)
  {
      if(flag == 2)
      {
        flag = 0;
      }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p_to_CCR0(void)
{
  P1OUT ^= BIT2;

  if(flag == 0)   //高电平
  {
    t1 = 1200 - t0;     //总周期1200
    CCR0 = t1;
  }
  else      //低电平
  {
    CCR0 = t0;
      if(t0 == 1100)      //高电平计时个数最大值
    {
      dir = 1;
    }
    else if(t0 == 100)    //最小值
    {
      dir = 0;
    }
    if(dir == 0)
    {
      t0++;
    }
    else
    {
      t0--;
    }
  }
  flag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了试 没找到TA0.2的输出口
换成TA1.用示波器测试的是对的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TA1CTL=TASSEL_1+TACLR+MC_1; //ACLK为时钟源,清TAR,增计数模式
TA1CCR0=2000; //设定PWM周期
TA1CCTL1=OUTMOD_7; //CCR1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1CCR1=1000;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TA1CCTL2=OUTMOD_7; //CCR2输出为reset/set模式
TA1CCR2=1500; //CCR2的PWM占空比设定
P2DIR|=BIT1 + BIT4; //P2.1、P2.4输出,对应TA1.1,TA1.2
P2SEL|=BIT1 + BIT4; //对应TA1.1,TA1.2
while(1);
}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个例程,这个我用过 没有问题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WDTPW+ WDT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C; //设P1.2 和P1.3 为输出
P1SEL |= 0x0C; //设P1.2 和P1.3 TA1/2 为模块功能
CCR0 = 512-1; //装入PWM 周期值
CCTL1 = OUTMOD_7; //设CCR1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1 = 384; //装入CCR1 PWM的占空值
CCTL2 = OUTMOD_7; //设CCR2输出单元为复位/置位输出模式
CCR2 = 128; //装入CCR2 PWM 的占空值
TACTL = TASSEL_1 + MC_1; //时钟源选择ACLK, 定时器A 增计数模式
_BIS_SR(LPM3_bits); //进入LPM3 低功耗模式
}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include "msp430x14x.h"

网友:
注意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25%占空比的用示波器怎么是40%几;改变占空比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