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X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codeskin进行串口下载,已经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很让我挠头。
要使用串口进行程序下载就必须让GPIO47和GPIO34用电阻上拉或者下拉,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又不能程序正常启动。
我的板子很小,已经没有面积再放跳线或者拨位开关了。
请问各位,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顶起,别沉了。

网友:
呵呵,这是CPU的启动模式问题,估计没啥好办法

网友:
以前用过ARM,如果串口在复位过程中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回复就会自动进入正常启动的。但是这款片子却不能自动进入正常启动,而是在那里死等PC的回复。真是无语了。

网友:
直接设成从FLASH/OTP中运行程序。上电后运行FLASH中的程序,在程序中延时十秒,十秒内有收到SCI的数据,进行SCI烧写,如果没有收到,运行FLASH中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胶的这方法,应该属于之前我们在坛子说了很久的CK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