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2553的板子如何用P2.6,P2.7作为普通IO口输出

楼主:
RT,多谢了

网友:
P2.6 2.7 默认是32768晶振入口  只需要设置P2SEL&=~(0xc0),关掉第二功能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外接了32768,关掉第二功能的话,这样影响外接32768吗?

网友:
不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表示关了第二功能也是不能够输出的。

网友:
可以输出的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可以输出的,楼主是如何设置的呢,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 问你个问题  我用G2553的P1口作为44键盘中断扫描时能正常驱动,但我改用P2口驱动时却发现不能进入中断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芯片的P1和P2都具有中断功能 所以我就纳闷了,不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不知你知道问题所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