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网口,菜鸟级别,高手给点儿建议

楼主:
刚接触网口,菜鸟级别,高手给点儿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用网口来做什么,发挥你的想象,然后一步步去实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网口,菜鸟级别,高手给点儿建议,不胜感激!!!

提问的艺术

网友:
网口拿来干什么?
传输数据吧?那样的话,网口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设计,带宽,资源占用率,成本等方面来考虑。
如果不是用来传输数据,比如用来摆设,增加系统亮点,那请无视上面的文字,相当于我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肯定是传输数据啊,我需要看点什么样的资料啊,网口俺是零基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一下。
1.可以找一本谢希仁的网络基础来看,了解网络的基本概念。尤其是以太网。
2.选择一款对以太网有很好软硬件支持的 MCU,结合 RDK 分析。比如 TI LM3S6432 S2E,LM3S9B90,LM3S9B96 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