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SP430做数字时钟?

楼主:
不用时钟芯片,我是用数码管做的,遇到的问题是当由低位向高位进位时,怎样保持高位的数字不灭,是不是要用两个中断?

网友:
搞不懂中断跟数码管有啥关系。。。
多个数码管动态扫描啊。。。

网友:
咩肯定会灭,用动态扫描,让它灭的时间短。

网友:
低位向高位进位只是几个周期的事,肯定不会影响到数码管的显示的。如果你做的有问题应该是显示的思路不太好!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