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奇怪的O口配置现象!!!

楼主:
我想配置P1.0——P1.3为输入,P1.4——P1.7为输出,程序如下
P1DIR = 0xf0;
P1OUT = 0xff;
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发现P1.0和P1.3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P1.0——P1.3配置为输入,并且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为高电平啊!!!
大家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MSP430G  默认的口都是输入口
因此这里只要P1.4——P1.7为输出即可
P1DIR&=(BIT4+BIT5+BIT6+BIT7);
要是想这P1.0-P1.3为高电平,我应该使能内部上拉电阻就可以实现
P1REN|=BIT0+BIT1+BIT2+BIT3;
P1OUT|=BIT0+BIT1+BIT2+BIT3;

楼主可以试试上面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激您,我试了您的代码,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发现P1.0口还是为1.7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另外,我想问您一下,在您给的代码中,为什么要配置P1OUT|=BIT0+BIT1+BIT2+BIT3; BIT0到BIT3不是已经默认设置为输入了吗?那么OUT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用万用表测量配置为IN的IO口的电压大小与什么有关?是不是与IN和OUT寄存器有关呢?是不是两个都为0 则结果为0,都为高结果为高,一高一低结果为1.7V左右呢?

网友:
想上传个图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接个 上拉电阻!或者使能内部上拉电阻,不过没用过430,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IO口作为输入时用的电平是根据外部输入状态确定的,最好自己加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做一个矩阵键盘,其中列线接P1.0到P1.3,并且外接上拉电阻到3.3V。但是通上电之后,发现P1.0口没有上拉,电压表测得是1.7V,硬件没有问题,发现是P1.0口输出就是为1.7V。
我按照大家说的方法,在软件中上拉电阻,发现P1.0口还是输出1.7V,因为launchpad上面的那个LED灯还是比较暗的。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P1REN= BIT0 是上拉,下拉使能,
P1OUT= BIT0 ,选择上拉,一般默认是下拉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我没有拔跳线帽。。。晕死。。。

网友:
回复 网友C:

1.7V也不见得就是低,你确定你的系统不是1.8V电平?

网友:
我也晕死了~~

网友:
解决就好,若不是跳线的事,那只有一种可能。片子坏了

网友:
选择下拉电阻之后,电压还有2.4V左右,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不是没跳线么?

网友:
如果没有其它的毛病,程序也对。那么就是片子烧了

网友:
外部上啦
或者内部上拉 P1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