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
    学习DSP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最开心的就是问题解决后高兴和满足,但是当困恼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会很烦恼,但是这是一个学技术的历练。

   最近在连接一个F28035和TOPWAY 的液晶屏,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但是有些还是仍然存在。

   我想咨询大神一些问题,网大家能给与解答,和帮组,在此表示感谢!

. 之前我已经能够显示液晶屏了,但是时而成功,时而不成功。可是现在一直不成功。

   我就运行程序,看定义的8位GPIO口的波形,出现下面两幅波形。

1)图。是直接断开液晶屏和28035看GPIO数据。

2)图。是连接dsp和液晶屏后看到的数据。

1)图

这图可以看到数据的0,1都很正常的传输的。但是接上液晶屏后,8位数据线中一位口数据就变化了。如下图

2)

上图可以看出数据变化了,所以屏不能识别高低电平了。

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DSP板子上的复位按钮我按下之前,一直保持高电平(这是正常,应该的),但是我按下复位后就会出现下面波形,

可以看出来隔一段时间就会复位一次,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程序有问题,但是我换用官方的例程运行,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这两个问题,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最开心的时候”,也要和大伙一起分享一下,不要“很烦恼”时才来哟

图2中的波形,与硬件相关。就是硬件设计不合理或者错误。

可能的原因:(或者以下观点是错的)
1、IO口上接太弱。使输出的高电压达不到要求值。
2、LCD的IO口损坏,某一时间出现较重负载。
3、端口作为输入或者其它设置时,也会出现高低电平。

对于图3的波形,很有规律,所以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看是不是Watchdog起了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嗯,我关了看门狗了,我运行官方的例程也是出现不断复位的情况,(看门狗也关了。)后来我跑了一段空程序也是不断复位,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说DSP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芯片好多寄存器需要EALLOW指令才能写,这点需要注意。
如果真的还是那样,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这点也注意了。今天来发现号了。不过出现那不高不低的电平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