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晶振的选择

楼主:
XT2的标准晶振,陶瓷振荡器,LFXT1的外部数字时钟源,分别指的是啥?我书上看到的。不知道用在51上的晶振能不能用呢?
另外:这些晶振都是接XIN 和 XOUT吧?就是说XT2 和 LFXT1不能同时外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内部低频也可以用,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手册279页:
MSP430F20xx, MSP430G2xx1, MSP430G2xx2, MSP430G2xx3: LFXT1 does not support HF mode, XT2 is not present, ROSC is not supported.

也就是说G2553是没有XT2的,只能接一个晶振。LFXT1顾名思义,LF就是low frequency,是低频晶振。所以一般情况下用的是32768Hz的时钟晶振,而不用C51的那种十几兆赫的高频晶振。

陶瓷振荡器,,,这个没用过,感觉跟晶振差不多,只不过没有晶振那么精确。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侠指正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就是说g2553不能外接高频晶振?不是说支持最高16M的晶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看到了,内部的DCO可以最高支持16M

网友:
G2553外部可以接8M晶振,对不对?

网友:
怎么在写程序时定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可以,g2XXX系列都不可以,16M只能内部dco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知道,还不会调整DCO的频率,你知道就告诉我吧。

网友:
发下来的那块板的时钟晶振要先焊上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发下来的那块板的时钟晶振要先焊上去吗?

网友:
是说怎么 16M晶振不起振,原来如此···

网友:
32768 的那个晶振要焊上的  不然 定时不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没个像样的手册  可不可以把你的 手册 发放给我一份啊  谢谢、         qq:614968917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官网上自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