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遇到个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的情况quartus ii

楼主:
编译之后资源占用0
出现warning 超级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是对IP核进行操作的
刚才把输入reset_n一直拉低了,将导致工程没有输出,可能编译理解成一个没有任何功能的工程,于是资源占用为0
刚把reset_n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直接被QII给优化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