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keil问题

楼主:
恳求各路高人指点:我的问题貌似不算个问题,但小生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我的是keil uvision3,在win7操作系统下的xp虚拟机里运行。我安装时一切都是按照默认方式点击到底的。但是运行keil uvision时,

①我要打开某个文件时:

②确定打开后,我的工具栏是这样的,无法编程:

问题就是这样,希望高人指点指点,小弟先行拜谢了。

网友:
这个你要新建一个文件才能进行编译。

网友:
用V4吧。直接在win7里就能运行。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这软件要安装到系统盘,才能加载驱动文件。

网友:
最后一行为无效行
在最后一行回城增加一行新行即可

网友:
现在都用V5,在win7下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5 能开发ARM吗

网友:
貌似不行,呵呵,我也是初学者,arm有专用的编程软件把

网友:
没有新建工程吧

没有新建工程吧,你要一步一步来,选择新建工程文件,然后选择芯片类型之类的,再新建文件,一切搞定了才能进行编译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