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3串口通信发送的数据怎么显示在液晶上

楼主:
//串口通信,通信协议默认
#include
#include "LCD_12864.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E;
void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
        P1SEL |= BIT1 + BIT2;                        //设置端口为串口模式
        P1SEL2 |= BIT1 + BIT2;                        //设置端口为串口模式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UCA0CTL1 |= UCSSEL_2;                        //波特率发生器的时钟源选择:SMCLK
        UCA0BR0 = 104;                                        //波特率为9600,        (1MHZ/9600)=104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UCSWRST上电默认为1,设置好串口后再置0
}
void send_str(char *string)                        //发送字符串        一直发送
{
    while (*string) {
            while(!(IFG2 & UCA0TXIFG));
            __delay_cycles(100000);
        UCA0TXBUF=*string++;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BIT0 + BIT1;                                                //设置P2.0,P2.1为输出
        init_12864();                                                                //初始化液晶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init_uart();
        IE2 = UCA0RXIE + UCA0TXIE;                                        //接收数据中断使能        发送数据中断使能
        _EINT();                                                //开总中断
        LPM0;                                                        //进入低功耗0模式
        while(1)
        {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接收数据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UART_jieshou()
{
        displaychar_12864(1,1,0x30 + DATE);
        while(!(IFG2 & UCA0RXIFG));                //等待接收数据
        DATE = UCA0RXBUF;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send_str("293798");
}

网友:
存到一个数组里面,然后送给液晶驱动写字符的程序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能实时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能实时显示吧

那就接收一个显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