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ADC10给弄死了,求大神教用ADC10

楼主:
最近被g2553的ADC10给弄死了,求大神教用ADC10。
无论单路多路,总是出问题,转换出来的结果总是与结果不符,总是很大。
哪位大神给下可以用的ADC10单路采样、ADC10多路采样。
别给例程了,例程试过,没用,转换结果不是零就是特别大。
大神们给解释一下ADC10的工作流程,现在极度混乱。

网友:
输入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则输出个 3ff ,小于参考电压则输出个 0 ,例程其实都对着来,我最近也在看,应该是输入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东西比较像比较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吧 比如你使用的参考电压是内部的2.5V电压,如果你把VCC做输入,转换结果就是3ff,只有输入在0-2.5V之间才能得到正常的转换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通道选择的问题,对这用户手册狂看,终于弄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大哥,我也是,能不能将你的代码借我参考下邮箱:15595289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