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430g2553的 DCO怎么用 它的寄存器如何使用,如果我想调内部8M频率具体如何配置?

楼主:
这几天非常感谢热心朋友的帮助,本人大三学生,刚刚接触430G系列的单片机。弄到时钟那里一头雾水有木有啊 ,四个寄存器对DCO的介绍都是笼统带过有木有啊 DCOCTL  中的DCOX频率选择中说,这几位有 RSELX设置定义的八个7——5离散频率中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呢,离散频率又分别是多少呢 ?还有 MODX又有什么作用呢,具体如何操作 。BCSCTL1 /2/ 3说得都不是很明确呢?

我想用DCO产生8M频率。

网友:
在Flash的info段中有出厂时校正过的数据,可以直接使用:
  1.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另外在MSP430G2xx1 Code Examples中有一个代码示例,介绍如何通过晶振校准DCO,并把校准后的数据写入Flash的info段,对G2231这些出厂只校准了1MHz的芯片很有用,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O这里有比较适合初学者的资料吗,我第一次接触16位的片子,以前都是八位的,时钟这儿并不是这么复杂,这个弄得我一头雾水啊 。

网友:
其实我对DCO的内部实现也是一头雾水,只是当个黑盒子来用……

网友:
ccs下面有个dcoflash看懂这个例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中的历程导入之后和我建立的工程师并列的,那我能不能直接把导入的工程改为子函数,在我建立的工程中调用呢?既然能在例程里导入一个工程进去不会只是让你看一下在复制进自己建立的工程里吧,会有更加便捷的开发方式吧?本人推测,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O_FLASHCAL  是一个校准用的文件函数吧。是不是说调用了这个文件里的函数(不用更改)就自动校准所有的频率了吧,校准具体这个怎么用呢,问题有点多,初学谅解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解释一下校准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不是430g2553这个片子用不了外部的高频晶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谓出厂校准就是在flash中存放好了一个特定的值,用这个值就可以把dco设置到对应的频率。
那个例程里的函数是用定时器A来测量实际的震荡频率,直到设置满足要求为止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650287078/QQ/WinTemp/RichOle/CJIDU3OKZGY2(@QSH]J[E~B.jpg

网友:
你对照着看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650287078/QQ/WinTemp/RichOle/CJIDU3OKZGY2(@QSH]J[E~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