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12864串口驱动程序

楼主:
主函数main.c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LCD12864P.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_Lcd();
lcd_pos(1,0);
Disp_HZ("液晶12864",5);
lcd_pos(3,4);
Disp_HZ("欢迎使用",4);
lcd_pos(2,3);
Disp_SZ(0);
Disp_SZ(3);
while(1);
}

LCD12864P.c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CD_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123456789

void Send(uchar type,uchar transdata);

#define cyCS 0 //P1.0,片选信号
#define cySID 1 //P1.1,串行数据
#define cyCLK 2 //P1.2,同步时钟
#define cyPORT P1OUT
#define cyDDR P1DIR

void delay_1ms()
{
uint i;
for(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 0;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void Ini_Lcd(void)
{
cyDDR |= BIT(cyCLK) + BIT(cySID) + BIT(cyCS); //相应的位端口设置为输出
delay_nms(600); //延时等待液晶完成复位
Send(0,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delay_nms(10);
Send(0,0x02); /*DDRAM地址归位*/
delay_nms(5);
Send(0,0x0c); /*显示设定: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做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delay_nms(5);
Send(0,0x01); /*清屏,将DDRAM的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_nms(500);
Send(0,0x06); /*功能设置,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移位,DDRAM地址加1*/
delay_nms(10);
}

void Send(uchar type,uchar transdata)//0-写控制命令,1-写数据
{
uchar firstbyte = 0xf8;
uchar temp;
uchar i,j = 3;

if(type) firstbyte |= 0x02;

cyPORT |= BIT(cyCS);
cyPORT &= ~BIT(cyCLK);
while(j > 0)
{
if(j == 3) temp = firstbyte;
else if(j == 2) temp = transdata&0xf0;
else temp = (transdata << 4) & 0xf0;

for(i = 8;i > 0;i--)
{
if(temp & 0x80) cyPORT |= BIT(cySID);
else cyPORT &= ~BIT(cySID);
cyPORT |= BIT(cyCLK);
temp <<= 1;
cyPORT &= ~BIT(cyCLK);
}
//三个字节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延时,否则易出现时序问题
if(j == 3) delay_nms(1);
else delay_nms(1);

j--;
}

cyPORT &= ~BIT(cySID);
cyPORT &= ~BIT(cyCS);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定位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1:pos=0x80;break;
case 2:pos=0x90;break;
case 3:pos=0x88;break;
case 4:pos=0x98;break;
default:pos=0x80;
}
pos += y;
Send(0,pos);
}

void Disp_HZ(const uchar * pt,uchar num)//显示汉字
{
uchar i;
for(i = 0;i < (num*2);i++)
Send(1,*(pt++));
}

void Disp_SZ(uchar shuzi)//显示一个数字
{
Send(1,LCD_table[shuzi]);
}

LCD12864P.h
#ifndef LCD12864_H_
#define LCD12864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LCD_table[];//0123456789
extern void delay_1ms();
extern void delay_nms(uint n);
extern void Ini_Lcd(void);
extern void Send(uchar type,uchar transdata);//0-写控制命令,1-写数据
extern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定位
extern void Disp_HZ(const uchar * pt,uchar num);//显示汉字
extern void Disp_SZ(uchar shuzi);//显示一个数字
#endif /* LCD12864_H_ */

网友:
主时钟问题

请教一下,你的这个串行口初始的时候没有设定主时钟,是直接用的DCO 1MHZ的晶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是我拿到板子写的第二个程序,我今天才开始看时钟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应该是初始化的DCO 1MHZ,你不知道主时钟,怎么写的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就那样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佩服佩服,所以现在我在改串行输出时时序问题总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等你改好了贴上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楼主 LCD12864 用的是什么型号? 是3.3V的吗

网友:
YM12864R P-1电压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 有串口功能 带字库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字库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一下  一直喜欢用并口的 看看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你复位引脚怎么接的? 还有就是调节偏压的那个是直接接VCC还是接多少K的电位器?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103的电位器

网友:
LCD12864的复位引脚呢? 悬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三根控制线,VCC和GND,其他都不要接的

网友:
请问 楼主用的是 IAR 还是 CCS调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CCS 里 编译你的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用示波器测试了下 引脚 都没有输出阿,没波形。何解?

网友B(2012-07-19):
回复 网友C:
我用CCS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在测试定时器产生方波程序的时候,示波器也会出现没有信号的情况,后来它又正常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的程序修改别人程序写的,单纯的显示模块,如果加入其它程序块我不能保证能够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