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SP430G2553的捕获程序,谁有的话请发一个,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主工程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it.h"
////////////////////////////////////////////////////////////////////////////////
uint Fre;           //定义频率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InitSys();                  //总系统复位

    LCD_InitDisplay1();
    delay_ms(100);            //捕获P1.0  采电压P1.1

    P1DIR |= BIT0;

    while (1)
    {
        LCD_Display3(Fre);
        delay_ms(10);
        P1OUT ^= BIT0;
    }
}

//////////////////////////////////AD10中断//////////////////////////////////////

//////////////////////////////////频率计数//////////////////////////////////////
//Timer_A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 (TACCTL1 & CCIFG)
    {
        TACCTL1 &= ~CCIFG;
        Fre = 10;
    }
}

网友A:
先查器件手册(非UserGuide)找到有TA0.1或者TA0.2的管脚,
管脚设置为输入并且选中第二功能就可以作为捕获CCIxA的输入,TA0.1对应CCR1,TA0.2对应CCR2。
例如我选择了P1.2(TA0.1),则设置CCR1的TACCTL1中的设置,开启捕获模式(Cap)、选择捕获源(CCIS_0 <-- CCIxA),选择捕获边缘、开启中断。
  1. P1DIR &= ~BIT2; // P1.2 = (InputDirection + TA0.1) = CCIxA.1 --> CCR1
    P1SEL |= BIT2;

    TACCTL1 = CAP + CCIS_0 + CM_3 + CCIE; // Capture CCIxA, both edge, interrupt enable.
    TACTL = TASSEL_1 + MC_2; // ACLK, continuous mode.

    while(1){
        _BIS_SR(LPM3 + GIE);
    }

然后就是中断服务程序,注意要及时清CCIFG标志位。interval就是ACLK的计数。注意中断向量是vector=TIMER0_A1_VECTOR,而不是vector=TIMER0_A0_VECTOR。手册上写TIMER_A3_Vector太坑人了……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CCRx = 0;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IV_ISR(void){
        unsigned int interval;
        if(TACCTL1 & CCIFG){
            TACCTL1 &= ~CCIFG;
            P1OUT ^= BIT0;
            interval = CCR1 - CCRx;
            CCRx = CCR1;
        // do whatever you need here, your call ....^ ^
    }
}

不是特别麻烦吧

网友:
补充一下如何软件扩展成32位/64位捕获

有的时候要精细计时,16bit不够用需要32位。可以用软件的方式实现。修改:
TACTL = TASSEL_1 + MC_2; // ACLK, continuous mode.

开启TA的中断(timer值到达0xFF时发生中断,置TAIFG标志位)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 ACLK, continuous mode, interrupt enabled.

然后增加一个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CCRy = 0;

并且在修改TAIV_ISR(TIMER0_A1_VECTOR)的代码,增加TAIFG的判断: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CCRx = 0;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IV_ISR(void){
        unsigned long interval;
        if(TACCTL1 & CCIFG){
            TACCTL1 &= ~CCIFG;
            P1OUT ^= BIT0;
            interval = (CCR1 - CCRx) + (CCRy << 16); // 32bit now ^ ^
            CCRx = CCR1;
            CCRy = 0;
        }
        if(TACTL & TAIFG){ // timer overflow
            TACTL &= ~TAIFG;
            CCRy ++;
        }
    }

同理还可以扩展到64位、128位、1048576位

网友:
再补充一下,有的时候TAIV_ISR处理的时间太长的,错了一次捕获。使用TACCTLx的COV标志位就可以判断,例如:

  1. if(TACCTL1 & COV){
        TACCTL1 &= ~COV; //此标志位要手动清除。
        // 有信号错过了,从头再捕获或者估算一下吧……
    }

还有哦,前面说到的捕获边缘,通过CM_0/ CM_1 / CM_2 / CM_3 可以分别选择 不捕获 / 上升沿 / 下降沿 / 都捕获。举例来说如果捕获按键的时间间隔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以了,如果要记录红外遥控的数据则必须用CM_3才行。
最后注意是CCIS_1不是CCIS1,少一个下划线可就不工作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您 回复的好详细    都见你几次 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些问题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BIT1|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P1SEL |= (BIT0|BIT1|BIT2); // P1.2 TA1 otions
  CCR0 = 1000; // PWM Period/2
  CCR1 = 500;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1 = OUTMOD_6;
  TACTL = MC_1; //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while(1);
}
P1DIR |= (BIT0|BIT1|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P1SEL |= (BIT0|BIT1|BIT2); // P1.2 TA1 otions
这三句该成这样为什么就不行了
P1DIR |=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而且用上面那程序的时候为什么p1.0会亮呢?
麻烦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端口只要使能为输出就默认为高,所以就亮了!
那三句改了是可以的,TA的计数时钟选一下,TACTL |= TASSEL_2 + MC_1 + ID_0 + TACLR; 低功耗模式改成_BIS_SR(CPUOFF);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按你的来做,问题解决了,你能不能再发个串口的程序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完成时间:2012年7月19日21时19分58秒
  程序功能:串口测试
*/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temp[] = "welcom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 (!(IFG2&UCA0TXIFG));                // 发送中断标志检测,每次发送后都要检测
                                            //直到发送完成,才可发送下个字节的数据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if (UCA0RXBUF == 'H')
  {
    while (temp != '\0')
    {
      UCA0TXBUF = temp;
      while (!(IFG2 & UCA0TXIFG));
      i++;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串口程序为什么不工作吗?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 |=BIT1 + BIT2 ;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104;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_1 + UCBRF_0;
   UCA0CTL1 |=~UCSWRST;
   IE2 |= UCA0RXIE;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 GIE);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UCA0RXBUF;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void)
{
    LPM3_EXIT;
}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UCA0CTL1 &=~UCSWR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高手!行了

网友:
void TIMERA_Fre()
{
    P1DIR &= ~BIT2;
    P1SEL |= BIT2;

    TACCTL1 |= CAP + CCIS_0 + CM_3 + CCIE;
    TACTL |= TASSEL_1 + MC_2;
}
貌似不行呀

网友:
大哥们 我直接粘过去了  我用的CCS  这三句有错在哪办
volatile unsigned int CCRx = 0;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IV_ISR(vo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中断向量是vector=TIMER0_A1_VECTOR,而不是vector=TIMER0_A0_VECTOR。
为什么呢,不是用的TA0吗,为什么要写成TIMER0_A1_VECTOR啊?求教学!

网友:
回复 网友D:

CCR0中断向量是TIMER0_A0_VECTOR;CCR1、CCR2、TAIFG共用TIMER0_A1_VECTOR这个中断向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看看我的吗?只能进一次中断
我不活的是一个将近一秒的周期信号

void setclock(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watchdog timer setup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IFG1 &= ~OFIFG;
}

void settimer(){
        TACTL=TACLR;
        TACTL=TASSEL_2+MC_2;
        TACCTL1=CM_3+CCIS_0+CAP+CCIE;
        TACCTL1&=~CCIFG;
        _EINT();
}

void setgpio(){
  P1DIR=0X01;
  P1OUT=0X01;
  P1SEL=BIT2+BIT1;
}
void main(void)
{

    setclock();
    setgpio();
    settimer();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TACCTL1&CCIFG){
    TACCTL1&=CCIFG;
    //CC=CCR1-C;
    //C=CCR1;
    P1OUT^=BIT0;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中断向量是vector=TIMER0_A1_VECTOR,而不是vector=TIMER0_A0_VECTOR。
为什么呢,不是用的TA0吗,为 ...

vector=TIMER0_A0_VECTOR是专门供CCR0用的。
CCR1,CCR2,和主计数器的溢出中断都用vector=TIMER0_A1_VECTOR,其实应该在中断服务函数里switch一下,选择看是CCR1或CCR2或主计数器的溢出三者里的哪一个导致的中断,继而再编写中断服务函数的。课这里,只用到了CCR1的捕获,所以省略了选择的过程。
就酱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器件手册(非UserGuide)找到有TA0.1或者TA0.2的管脚,管脚设置为输入并且选中第二功能就可以作为捕获CCIxA的输入,TA0.1对应CCR1,TA0.2对应CCR2。例如我选择了P1.2(TA0.1),则设置CCR1的TACCTL1中的设置,开启捕获模式(Cap)、选择捕获源(CCIS_0 <-- CCIxA),选择捕获边缘、开启中断。然后就是中断服务程序,注意要及时清CCIFG标志位。interval就是ACLK的计数。注意中断向量是vector=TIMER0_A1_VECTOR,而不是vector=TIMER0_A0_VECTOR。手册上写TIMER_A3_Vector太坑人了……不是特别麻烦吧

interval就是ACLK的计数。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interval我该怎么计算才能转换成频率,我设置的是8M的时钟,是用8M/interval吗?

网友:
程序怎么样的。。。。。

网友:
   TACCTL1 &= ~CCIFG;
        P1OUT ^= BIT0;
        interval = (CCR1 - CCRx) + (CCRy << 16); // 32bit now ^ ^
P1.0异或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器件手册(非UserGuide)找到有TA0.1或者TA0.2的管脚,管脚设置为输入并且选中第二功能就可以作为捕获C ...

   TACCTL1 &= ~CCIFG;
        P1OUT ^= BIT0;
        interval = (CCR1 - CCRx) + (CCRy << 16); // 32bit now ^ ^
P1.0异或是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