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对讲室内机接线求助

楼主:
克耐克 看面板和网上的比较好像是2401系统

其中A组四根的确认为通到卧室的,用其中两根做了个类似报警按钮。应该接哪?
B组六根的通到厨房,用其中五根连到燃气探头。
剩下C组六根和单根的有电压,应该是连到中继箱或主机的。

蓝色和白色是5V左右,和其它的是17V左右(蓝色电源输入?)
白色和除了蓝色以外的是0.12V左右
单根的的和白色的与其它各根线的电压都一样,两根之间电压也为0。
这七根线应该接到室内机的哪些位置?背板上标注为中继箱的7个位置么?怎么判断音频和视频线?
背板上的那种插头哪能买到?量了下间距是2mm.
用万用表这样测电压不会把中继什么的搞坏吧- -

网友:
不会坏

你怎么弄的啊!要看你源头怎么接的哦!你是中途跟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