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sp430 launchpad 时钟设置 aclk计时不准

楼主:
 代码的目标是小灯(P1.0)闪1s灭1s。
Aclk频率为32Mhz,那么将TA0的TA0CCR0设置为32767(递增模式)的话应该是每一秒发生一次中断,但是烧到板子中的结果是5s左右明暗交替,而且一旦退出debugging,板子的等就不闪了……我是新手,请求高人指导一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0_A0(void)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TA0CTL  |=TASSEL_1+ID_0+MC_1+TACLR;
  TA0CCR0=32768-1;
  TA0CCTL0 |=CCIE;
  _EINT();
  while(1)
  {
      LPM3;
      P1OUT^=BIT0;
  }
  return 0;
}

网友:
你焊接外接晶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的launchpad的板子,应该是内置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查了一下
基本时钟模块配置  包括  32kHz 晶体

网友:
Aclk频率为32Mhz???第一句
这个你焊接了那个晶振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原来真的没焊接晶振……一直以为板子上带了晶振,原来是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没焊接晶振,以为板子上带了晶振,结果只是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