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g2553写了一个捕获程序,但怎么进不了中断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P1DIR |= BIT1;
  P1SEL |= BIT1; //捕获端口使能

TACCTL1 |= CM_1 + CAP + SCS + CCIE; //配置控制寄存器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TACTL &= ~CCIFG;
_EINT(); //中断使能

while (1)
……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

网友:
TACTL &= ~CCIFG;这句话反了吧。。。。。。

网友:
看器件手册:P1.1 --> TA0.0,你用的是CCR1,必须要第二功能为TA0.1的P1.2或者P1.6引脚哦。详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0061-1-1.html
2/3/4楼有详细说明和注意事项。

如果还不行的话把同步标志SCS去掉……

网友:
我知道了,输入源没有选(CCIS),还有P1.1~P1.2应该为输入模式

……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中断也进不了,下面是程序:
void Timing_acquisition(void)
{
  P1SEL|=BIT1;                         //P1.1 CCI0A
  P1DIR &=~BIT1;
  TACTL = TASSEL_2 + MC_2+TACLR;       //L连续计数模式
  TACCTL1 =CAP+CCIS_0+CM_1+CCIE;   //+SCS捕获模式,上升xia捕获,选择                                                                CCI0A,同步,捕获中断开
  TACTL &= ~CCIFG;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pwm_wide=CCR1-pwm_last;
  pwm_last=CCR1;
  LPM0_EXIT;
}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中断也进不了,下面是程序:
void Timing_acquisition(void)
{
  P1SEL|=BIT1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