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快速排序算法……

楼主:
写了个排序算法,思路是归并排序+冒泡排序(n=2即交换排序),
时间复杂度稳定为O(n*log2(n)),几乎是稳定排序算法中最快的,特别是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更明显(对比冒泡排序O(n*(n-1)))。缺点,需要一个buf,用空间换时间……

使用时注意适当修改buf的大小,一定要大于等于(>=)排序的数组长度。如果处理的是char类型数组记得该类型。
在Launchpad + G2553@1MHz下排序一个64长度随机数组,每秒50次左右,对比冒泡排序大约在每秒15次左右。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buf[64];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j, t;
    void sort(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int from, unsigned int to){
        unsigned int mid;
        if(to - from > 2){
            // merge sort
            mid = (to + from) >> 1;
            sort(data, from, mid);
            sort(data, mid, to);
            i = from;
            j = mid;
            t = 0;
            while((i < mid) && (j < to)){
                if( *(data+i) < *(data+j) ){
                    buf[t++] = *(data+(i ++));
                }else{
                    buf[t++] = *(data+(j ++));
                }
            }
            while(i < mid){
                buf[t++] = *(data+(i ++));
            }
            while(j < to){
                buf[t++] = *(data+(j ++));
            }
            for(t = from; t < to; t ++){
                *(data+t) = buf[t-from];
            }
        }else if(to - from == 2){
            // bubble sort
            if(*(data + from) > *(data + to - 1)){
                t = *(data + from);
                *(data + from) = *(data + to - 1);
                *(data + to - 1) = t;
            }
        }
    }

之所以i,j,t,buf作为全局变量,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堆栈保护,但是局部变量mid移出来就挂了……
好吧,在做红外接收发射(电视空调都学习到一个设备上),空调的编码真长啊,必须要做压缩处理,霍夫曼树压缩要先排序

网友:
详细性能对比来啦

从时间复杂度可以算出理论上归并排序要比冒泡快10.5倍(n=64;64 / log2(64)  = 10.5),刚才用定时器得到归并排序需要368/32768秒,冒泡排序需要3223/32768秒,相差8.75倍,和理论数字有点接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要先排序。。。不理解,对编码排序了怎么恢复呢?
空调编码是很长,不过不至于耗尽内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序之前统计频率,然后给高频的分配短的编码。统计频率需要排序……

网友:
统计频率需要排序?
计数就行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看来楼主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学的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奖,靠这个吃饭的……

网友:
路子不正。。。。
空调遥控编码有个特点就是一次发送包含所有控制信号,理解这一点就好分解编码了。
用程序分解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