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需不需要外接时钟芯片

楼主(2012-07-16):
msp430f149需不需要外接时钟芯片
msp430f149需不需要外接时钟芯片
时钟
芯片

网友A:
看做什么用,时钟要求不高可以使用DCO。

网友B(2013-08-09):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用的430g2553,可以通过软件使内部DCO稳定在16MHz,具体的语句是
DCOCTL=CALDCO_IMHZ;
BCSCTL1=CALBC1_1MHZ;
请问430f149有没有类似的语句可以稳定内部DCO在一个比较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