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牛开发板串口例程--为何我直接创建个工程,而且是把main.c直接copy过来的但不能用呢

楼主:
如题。

刚刚接触STM32,正在研究红牛开发板上的USART1,现在是按照开发板直接创建的工程,而且main函数也是直接贴的。

target中也是按照例程一步步设的,为何就是不能发送呢?

而例程编译后是可以用串口的。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里面设置的东西很多,单有个main肯定不行的,网上下个固件库,看看其中的uart的资料。。

网友:
可以了

刚看了,是这里出问题了。贴上图给大家看。
因为我创建的工程是USART1的printf输出功能,所以需要把这里勾选上,就是
Target-->Code Generation-->Use MicroLIB.

虽然勾上了,也看了很多资料,但还是不太理解。有大侠可以详解一下么???